请问如何将光强度转换为一个电学量?

楼主(2022-09-29):
请问如何将光强度转换为一个电学量?

网友:
有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这些元器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
用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二极管。

网友:
可以用光强测试仪呀。

网友:
硅光电池随着光强的大小会改变自身电流大小,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