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布高速信号的PCB?

楼主(2022-09-29):
请问如何布高速信号的PCB?

网友:
数据手册有推荐布线规则,大公司规范

网友:
你说的是等长走线和差分走线吗?

网友:
高速板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最近我也对这个感兴趣,据说需要电磁理论分析。

网友:
要说的太多了,首先的明白哪些信号是高速信号,设计的话想象一下大概就是高速公路和普通街道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