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生产过程中引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9-29):
FPC生产过程中引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用来电镀用的引线么?

网友:
引线是从产品中拉出来的导线,有的是电镀用的,接电镀夹点。有的是测试引线,为后续一些测试扎探针使用。测试引线是因为无法直接在产品中测试。

网友:
是柔性电路板内部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