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Thread studio cubemx更新参数后无法自动添加__WEAK如何解决

楼主(2022-09-29):
使用RT-Thread studio cubemx更新参数后无法自动添加__WEAK如何解决

网友:
将cubemx造成的main.c排除在构建之外,不让其参与编译,就不可以了,你工程中不需要它。

网友:
更新完参数生成代码后,立即把cubemx软件关掉再去studio编译,就可以自动添加 __WEA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