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正确选择电源适配器呢?需要注意那些原则呢?

楼主(2022-09-29):
我们该如何正确选择电源适配器呢?需要注意那些原则呢?

网友:
高档电器设备应使用带保护功能的插座。

网友:
不要将累计功率超过插座额定功率的多台电器共用于同一插座上。

网友:
不要频繁插拔插头,尽量使用开关。如长期不使用,应切断电源,收放妥当。

网友:
电器如有防触电要求时,建议使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