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ST模型导入的问题

楼主(2022-09-29):
    我需要建一个模型,不能直接在CST里面画,用proe软件建模可以导入到CST里吗?
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可以的,CST支持很多软件的格式,PROE是其中之一,导出时使用合适的格式就可以了,详细可以参考CST的帮助文档,里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
    可以转为STP文件,然后在CST里面读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