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板设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2-09-29):
  高频电路板设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高频电路板是指电磁频率较高的特种线路板,属于高难度板材之一。那么,高频电路板设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一、考虑如何避免高频干扰?
  避免高频干扰就是尽量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串扰。可用拉大高速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的距离,还要注意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噪声干扰。

  二、考虑如何选择PCB板材?
  选择PCB板材必须在满足设计需求和可量产性及成本中间取得平衡点。设计需求包含电气和机构这两部分。

  三、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是靠端接与调整走线的拓朴。

  四、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如何实现差分布线?
  要用差分布线一定是信号源和接收端也都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所以对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是无法使用差分布线的。

  五,差分布线如何实现?
  一是两条线的长度要尽量一样长,一是两线间距(此间距由差分阻抗决定)要一直保持不变,也就是要保持平行。平行的方式有两种,一为两条线走在同一走线层,一为两条线走在上下相邻两层。

  六、要考虑到接收端差分线对之间可否加一匹配电阻?
  接收端差分线对之间的匹配电阻通常会加, 其值应等于差分阻抗值,这样信号品质会好些。

  七、为何差分对的布线要靠近且平行?
  所谓适当的靠近是因为这间距会影响到差分阻抗的值, 此值是设计差分对的重要参数。需要平行也是因为要保持差分阻抗的一致性。

  八、如何处理实际布线中的一些理论冲突的问题
  1.基本上, 将模/数地分割隔离是对的。 要注意信号走线尽量不要跨过有分割的地方, 还有不要让电源和信号的回流电流路径变太大。
  2. 晶振是模拟的正反馈振荡电路, 要有稳定的振荡信号, 所以, 一定要将晶振和芯片的距离进可能靠近。
  3. 确实高速布线与EMI的要求有很多冲突。 最好先用安排走线和PCB叠层的技巧来解决或减少EMI的问题, 如高速信号走内层。

  以上便是小编整理的设计高频电路板中应该注意的8个方面,相信您现在应该对高频板有更加深入的认知了吧!

网友:
好的布线开始于优良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