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加湿器NY8A小家电单片机方案开发

楼主(2022-09-29):
    加湿器是一种可以增加房间湿度的家用电器。长时间的开启空调或者由于气候原因,都会导致空气干燥。太干燥的空气对人们的皮肤以及呼吸道都有影响。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放置一个加湿器,提高空气的湿度。加湿器可以将水雾化后增加空气湿度,可以让室内空气变得湿润、温和。在季节变换,天气干燥的时候,常常能派上用场。芯岭技术有一种家用加湿器方案,下面是方案的简单介绍。

    家用喷雾加湿器方案介绍:

    芯岭技术开发的家用喷雾加湿器,主控芯片采用九齐单片机NY8A系列小家电单片机,组成结构如下所示:
    1、电源开关
    2、雾化片
    3、水位检测
    4、雾量控制
    5、工作状态显示
    6、风扇输出控制

    该家用加湿器方案利用超频振荡器1.7Hz(MHz也有2.4Hz),利用雾化片的高频谐振,将水滴打成5微米左右的微小漂浮颗粒,在风或自然状态下远离水面,从而不断产生悬浮的水雾,最终达到空气湿润的效果。

网友A:
    电风扇上,放一块湿毛巾,就可以了。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上,放一块湿毛巾,就可以了。成本很低。

    低配加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