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清洗机用哪种水位传感器合适?

楼主(2022-09-29):
蒸汽清洗机又名饱和蒸汽清洗机,通过高温产生的蒸汽和外加高压清洗物体表面污渍。
蒸汽清洗机上有一个储水箱,当设备启动后,储水箱的水会被抽到蒸汽系统进行加热,转化成高温高压蒸汽,从喷头喷出。而水位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储水箱内是否缺水,并提醒用户及时加水,避免水泵空抽、干烧。
可以在储水箱的底部连接水管处安装一个管道水位传感器,管道水位传感器利用的光学原理,通过感应有水和无水状态时的光折率不同,快速稳定的做出判断,可采用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网友A:
饱和蒸汽清洗机竟然这么贵,我还想着拿它洗碗会不会很方便。高温高压蒸汽确实挺厉害的。杀菌的机器——高温高压灭菌器,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蒸汽清洗机竟然这么贵,我还想着拿它洗碗会不会很方便。高温高压蒸汽确实挺厉害的。杀菌的机器——高温 ...

贵是贵点,可是它好用啊,一物多用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