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地址问题

楼主(2022-09-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24C02。是256B的串行EEPROM存储芯片,总共8个脚。
1-3是:A0、A1、A2是IC的地址选择脚。
4是:VCC是芯片的地。
5是:SDA是I2C通讯数据引脚。
6是:SCL是I2C通讯时钟引脚。
7是:WP是写保护使能脚。
8是:VSS是芯片的电源,电压工作范围为:+1.8V~+6.0V。

网友:
    直接并在总线SDA和SCL上

网友:
    A0、A1、A2是IC的地址选择脚。
    A0、A1、A2有8种状态,000  001  010  100  101  110  111
    根据地址线,所以外设最多只能接8个

网友:
    地址设置端1-3脚都是接GND?10片并联?讲真?

网友:
    最多只能接8个,主机(MCU)通过器件地址来选择从机(24C02),如果总线上挂载多个从机应该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这个会影响通信速率。还有,R10、R11阻值有点大,一般2.7k或者4.7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