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肉眼辨别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

楼主(2022-09-29):
  如何通过肉眼辨别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

   PCB多层线路板和PCB双面线路板在外观上都差不多,普通人肉眼看过去就是一块板,不留心根本看不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别的,或者说根本辨别不出来究竟是双面线路板还是多层线路板。那么,如何通过肉眼辨别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下面,就让专业PCB工程师教你一些辨别的方法:

  首先,要对线路板的层数有认识。线路板的层数是在内层的,1-2层简称1层PCB单面板,2层简称PCB双面板,通常所说的PCB多层板是指3—48层;层数越高那么单价越高。由于内层的线路是要压合的,技术含量高,机器成本也相对的高。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的区别如下:
  1、层数越多,那么板料内的暗影越大;
  2、PCB双面板两头都有线路与油墨的;
  3、PCB双面板内是看不见有线路的,是纯板料;
  4、假如板子是模冲的话,能够用手插一下板边,板边光滑可辨;
  5、多层PCB线路板内能够看见隐约的暗影,浅着有点昏暗,深则能够看见线路;
  6、多层PCB线路板的板料通常都是运用KB料,对比板面光滑,特别是在成型加工后清洁就能够看到;
  7、想知道到底是几层板,要知道精确的数据的话,只能经过制造商的IM检查或研制工程师的画板记录了。
  以上便是专业PCB工程师教你的如何通过肉眼辨别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的一些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打上光,看一看就知道了,双层板的布线简单。多层板,导线密集。

网友:
掂分量,看上面的元件密度,最难的是有些班里还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