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做元件封装导入excel提示超出字符

楼主(2022-09-29):
pads logic做part type封装时,因为mcu是BGA封装,有320个PIN,就在excel里面做成CSV文件,在pin选项中导入CSV,提示超出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CSV文件固定格式, 請問你是依什麼格式做CSV檔??

网上找了个CSV格式的文件,然后做了修改

楼主:
    重新导入,还是有同样的提示,管脚名称超过40个字符,不可能有这么差劲吧,MCU的一般很多都是超过40个字符的

网友(点评):
看來你知道了. 出在Name, 問題一般廠商會用簡稱,如三字就完成接腳名稱.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导入,还是有同样的提示,管脚名称超过40个字符,不可能有这么差劲吧,MCU的一般很多都是超过40个字符 ...

    没办法,引脚的功能已经是简写了,不能再少了,ORCAD和AD都不会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