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 导出3D 没有丝印和焊盘,如何添加?

楼主(2022-09-30):
请问AD 导出3D 后没有丝印和焊盘,如何添加?
贴图上去模糊不清,还有错位?

网友A:
先在2D视图,工具》遗留工具》3D显示(3),就会跳到你板子的3D模块图。继续工具(会发现下拉菜单只有两项)》导出,会出现一个弹窗,可以根据需要勾选:铜皮、丝印、过孔等信息。

楼主(2023-01-06):
引用 网友A:
先在2D视图,工具》遗留工具》3D显示(3),就会跳到你板子的3D模块图。继续工具(会发现下拉菜单只有两项 ...

 导出STEP 的3D 没有丝印的选项, 导出PDF 3D才有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