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由差分输入,改为单端输入,应该怎样改?

楼主(2022-09-30):
请教个问题,我这个器件现在是差分输入的,我想改成单端输入应该怎样改?

网友:
L-N端 与L-P端,都可以选其中一个接地。
当L-N接地的时候,输出与输入是同相位变化。
反之,L-P端接地,输出与输入是反相位变化。

网友:
可以将不需要输入的端口直接接地,只要不再输入信号,出来的信号就可以满足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