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中FPGA上电时序

楼主(2022-09-30):
因为ZYNQ 的PS 和PL 部分的电源有上电顺序的要求,在电路设计中,按照ZYQN 的电源要求设计,上电依次为1.0V -> 1.8V -> 1.5 V -> 3.3V -> VCCIO,下图为电源的电路设计:

ZYNQ芯片的电源分PS系统部分和PL逻辑部分,两部分的电源分别是独立工作。PS系统部分的电源和PL逻辑部分的电源都有上电顺序,不正常的上电顺序可能会导致ARM系统和FPGA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PS部分的电源有VCCPINT、VCCPAUX、VCCPLL和PS VCCO。
VCCPINT为PS内核供电引脚,接1.0V;
VCCPAUX为PS系统辅助供电引脚,接1.8V;
VCCPLL为PS的内部时钟PLL的电源供电引脚,也接1.8V;
PS VCCO为BANK的电压,包含VCCO_MIO0,VCCO_MIO1和VCCO_DDR,根据连接的外设不同,连接的电源电源也会不同,VCC_MIO0连接3.3V,VCCO_MIO1连接1.8V,VCCO_DDR连接1.5V。PS系统要求上电顺序分别为先VCCPINT供电,然后VCCPAUX和VCCPLL,最后为PS VCCO。断电的顺序则相反。
电源功能
+3.3VZYNQ VCCIO,以太网,串口,HDMI,RTC,FLASH,EEPROM以及SD card
+1.8VZYNQ辅助电压,ZYNQ PLL,ZYNQ Bank501 VCCIO,以太网,USB2.0
+1.0VZYNQ的核心电压
+1.5VDDR3,ZYNQ Bank502
VREF,VTTDDR3
VCCIOZYNQ Bank35

PL部分的电源有VCCINT, VCCBRAM, VCCAUX和 VCCO。
VCCPINT为FPGA内核供电引脚,接1.0V;
VCCBRAM为FPGA Block RAM的供电引脚;接1.0V;
VCCAUX为FPGA辅助供电引脚, 接1.8V;
VCCO为PL的各个BANK的电压,包含BANK13,BANK34,BANK35,BANK的电压连接3.3V。PL系统要求上电顺序分别为先VCCINT供电,再是VCCBRAM, 然后是VCCAUX,最后为VCCO。如果VCCINT和VCCBRAM的电压一样,可以同时上电。断电的顺序则相反。

网友: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的RAM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所以工作时需要对片内RAM进行编程。
我们用户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

网友:
PS(Processing System)处理系统:就是与FPGA无关的ARM的SOC的部分。
PL(Progarmmable Logic)可编程逻辑:就是FPGA部分。之所以叫PL,是因为英文简写,便于理解区分,显得比较专业吧。

网友:
根据FPGA在配置电路中的角色,可以将配置方式分为三类:
1.FPGA主动串行(AS)方式。2. JTAG方式。3. FPGA被动(Passive)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