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PCB布线时出现莫名其妙的方格图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30):
在布线时发现某几个器件的引脚和走线上出现莫名其妙的方格图案,进行DRC检测无错误,问下大家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符合规则,mssage里可以查看

网友:
这个网络应该被你设置了特定的颜色。在绘制等长组线的时候,为了方便,通常会把同一个组的线的颜色设置成相同的颜色。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置room布线规则,在芯片附件有自己的ROOM规则。

网友:
按F5可以 ‘取消/显示’  网络颜色。

网友:
在PCB一侧边栏(PCB)选项中,选中了网络线,F5可以开启关闭这个功能。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