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个用户可见的寄存器:"问题:"用户可见"应该怎样理解?

楼主(2022-09-30):
ARM7TDMI(-S)处理器内部有 37个用户可见的寄存器:"问题:"用户可见"应该怎样理解

这 37个寄存器是否是 37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例如R8与 R8_fiq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吧。

网友:
这里的用户可见,是指用户可以通过程序操作的。
R8与R8_fiq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
ARM的七种工作模式,好好看看。
用户模式:ARM处理器正常的程序执行状态(User)。
系统模式: 运行具有特权的操作系统任务(System)。
快速中断模式:用于处理紧急的中断,如高速数据传输或通道处理(FIQ)。
普通中断模式:用于处理通用的中断,通常在硬件中断信号后进入该模式(IRQ)。
管理模式:操作系统使用的保护模式,是CPU上电后的默认模式,主要用于系统的初始化(Supervisor)。
数据访问终止模式:用于虚拟存储及存储保护,当访问非法地址或读取无权限内存地址时进入该模式(Abort)。
未定义指令中止模式:当执行未定义的指令时进入该模式,用于支持硬件协处理器的软件仿真(Undi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