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list 中的指定元素?

楼主(2022-09-30):
如何去除list 中的指定元素?
例如要去除dbid:295382496
skill > CompsSel
(dbid:295382336 dbid:295382496 dbid:295382456)

使用remove('dbid:295382496 CompsSel) 不行

Skill > CompsSelTemp
(dbid:295382456)
Skill > CompsSel
(dbid:295382336 dbid:295382496 dbid:295382456)
Skill > remove(CompsSelTemp CompsSel)
(dbid:295382336 dbid:295382496 dbid:295382456)
Skill >

楼主:
    未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d("295382496" CompsSel)

    用法

    Skill > a
    (dbid:295251304 dbid:295251344 dbid:295251464 dbid:295251384 dbid:295251264
        dbid:295251424
    )
    Skill > b
    (dbid:295251424)
    Skill > remd("295251424" CompsSel)
    (dbid:295251304 dbid:295251344 dbid:295251464 dbid:295251384 dbid:295251264
        dbid:295251424
    )
    Skill > remd("295251424" CompsSel)
    (dbid:295251304 dbid:295251344 dbid:295251464 dbid:295251384 dbid:295251264
        dbid:295251424
    )
    Skill > remd("dbid:295251424" CompsSel)
    (dbid:295251304 dbid:295251344 dbid:295251464 dbid:295251384 dbid:295251264
        dbid:295251424

    Skill > remd(b a)
    (dbid:295251304 dbid:295251344 dbid:295251464 dbid:295251384 dbid:295251264
        dbid:295251424
    )

    不行

网友:
    Skill > CompsSelTemp
    (dbid:295382456)

    把CompsSelTemp增加一个car,变成car(CompsSel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bid:295251304" "dbid:295251344" "dbid:295251464" "dbid:295251384" "dbid:295251264" "dbid:295 ...

    这个是axlSelect() 选择器件后返回的值,格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