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电感波形有震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30):
DCDC的电感波形有震荡是怎么回事?

网友:
输出端 增加10欧姆2W的电阻负载,再测量波形看看效果。

网友:
开关电源需要针对性地加强直流滤波,还是需要在特定实际负载下,适当调整电源输出交流纹波直至满足输出有效直流电源。

网友:
DCDC外部电感和二极管的接法,可以判断DCDC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