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8P定位 一个做基站一个作为移动站,两者之间是如何做通讯的?

楼主(2022-09-30):
u-blox 8P定位 一个做基站一个作为移动站,两者之间是如何做通讯的?并且基站有规定必须在哪个位置吗?

网友:
两者之间只能通过相应的无线通信方式来传输,实际需求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吧,如果说你要达到厘米级的精度,那肯定要用RTK的算法,并且基站必须严格定标才能测得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只需要保证基站采用多制式天线提高定位精度,再基于RTK算法提升移动站的精度

网友:
基站通常有多个10G光纤端口与上游设备连接,为了提供高可靠性,通常将这些10G物理链路逻辑绑定成一个接口,这样只要有一个物理链路是畅通的,这个逻辑接口就可以让这个基站与Internet保持连接。

网友:
通常可以使用Costas锁相环来同步接收信号与本地的频率,从而将多普勒效应造成的误差控制在小范围。这样即使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也高速浏览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