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件用什么工艺比较好?

楼主(2022-09-30):
有几个电阻脚,波峰焊出来需要修脚,修的时候剪下来的脚倒处飞,用气动的斜口钳剪,工具头比较粗、大,有碰到周边贴片器件的风险,还有可能会剪伤焊盘,请问大佬类似这样的器件采用什么工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剪钳

这个就是费手

网友:
    量小手工剪,量大就先成型剪脚再插件

网友:
    直接在波峰焊过炉之后增加一站,剪脚工位,用气动剪另外配备一个防护罩,直接PCBA放在罩子里剪脚,用气动剪钳,这样不会伤手和零件脚不会到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