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块调试匹配时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2022-09-30):
射频模块调试匹配时发射功率问题,先上图

请教一下各位大牛,今天在调匹配时发现,第一个图的匹配比第二个好一些,但是为啥第一个的发射功率反而不如第一个呢?
只有一个端口 调的是射频模块

网友:
这输入的是回波么?把参数调一下。发射不仅仅跟输入有关。

网友: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两个端口一起看的, 还有你确定你cable线的补偿好了?

网友:
最好s11s22的return loss smith。还有s12一起看。总共5个图,单纯看一个,连个参考的都没有。

网友:
應該要拉四張圖型來觀察匹配調整,S11/S22 S參數/ S21 S參數/ S11 Smith Chart/ S22 Smith Chart。另外,如果接近50 歐姆中心點沒有比較好的話。可以試試中心點的附近試試(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或 可以詢問原廠最佳點在哪?

网友:
这是功放还是匹配网络?功放一般不按照50欧姆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