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相对于信号完整性中 rail collapse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释?

楼主(2022-09-30):
在相对于信号完整性中 rail collapse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释?

网友:
Rail Collapse对应的概念是Ground Bounce,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好理解,当CMOS电路驱动负载时,由于驱动路径中存在杂散自电感(Partial Inductance),Rail Collapse指的是开关器件在切到开通时,负载端瞬时取电,但由于存在Partial Inductance,存在L1*di/dt的压降;Ground Bounce则对应关断过程由于Partial Inductance引起的L2*di/dt的电压抬升。相关概念的定义应该最先由Clayton R. Paul提出来的。可以在IEEE中查找他的文章,题目就是Partial Inductance。

网友:
随着电子、电力电子、电气设备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设备运行中产生的高密度、宽频谱的电磁信号充满了整个设备空间,形成了复杂的电磁环境从而造成了电磁干扰等情况。

网友:
通常电源完整性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来解决:优化电路板的层叠设计及布局布线和增加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