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电动剃刀 不能充电问题

楼主(2022-09-30):
电动剃刀 不能充电了 测量输入电压是5V 然后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是0V 不能充电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就能够查出故障来,要检查芯片工作正常,才能够做出判断。

网友:
建议去测一测电源附近的电容电阻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将锂电池用其它充电器充电后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