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自动编号怎么实现?

楼主(2022-09-30):
    altium Designer 如何实现元件的自动编号,图标工具找不到,但我以前在无意中用快捷键调出来过。现找不到此工具,还请各前辈帮忙回复

网友:
我们新建一个原理图文件。

假设我们在这边需要放入电阻。单击右上方的电阻图标:

    我们先别急着放置电阻,我们单击键盘上的“tab”键(在键盘左侧)。

    然后弹出设置窗口如图示,注意方框框住的地方,这个就是电阻的名字了,把电阻名字改成“R1”,然后放置,第一个电阻就是R1了,放置第二个电阻的时候,它会按顺序,自动给电阻命名为“R2”,而无需另外改名。以此类推。

我们来看看我们排的几个电阻的效果,他们都是按照顺序标号的。R1,R2,R3,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