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V限流电路,给12V蓄电池充电

楼主(2022-09-30):
想找一个限流电路,目的是用12V电源经过限流给12V蓄电池充电。
请大家贴个电路图看看,要么就是恒流输出给12V蓄电池充电,要么就是可控充电电流。

网友:
12V蓄电池的充电电压要大于12V的,简单办法:使用输出14V左右的电源,串接1欧姆3瓦的电阻,可以直接冲。

网友:
这样的话,建议电压模块的输出电压为13V,再串联一个2A的正向导通的二极管,接到电池的正极,并上供电线路。就可以了。在安防方面使用,很经济、简单、实用,可以保证电池的寿命在3年。

网友:
用电脑电源改12V充电器。基于PWM开关电源的原理,功率都在200W以上,有12V8A的稳压输出。
所以,用它来改造12V电瓶的充电器,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看你充电电流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可用MP1854DCDC电源模块,加一电流采样并入FB,就可实现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