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ST-Link转J-Link下载报错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2-09-30):
问题描述:最近在使用segger_rtt软件包,手上的开发板是潘多拉STM32L475开发板,由于默认是ST-Link下载,所以使用STLinkReflash工具转成J-Link,在创建工程及添加segger_rtt软件包后,进行下载验证,但是提示hex文件找不到

网友:
你没有配置生成hex文件吧

网友:
打开工程的构建配置->C/C++构建->设置->构建步骤->构建后步骤-命令输入如下代码: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ProjName}.elf” “${ProjName}.hex”

网友:
配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