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布线要设置宽,直接把布线宽度最大和芯片引脚一样宽不行吗?

楼主(2022-09-30):
为什么布线要设置宽,最后又变细了,和芯片引脚相接?直接把布线宽度最大和芯片引脚一样宽不行吗?

网友:
布线宽度最大和芯片引脚一样宽,可以,但是基本上走不动没那么大空间。
要是功率板呢,可以走得动,但基本上功率容限不够,不够宽

网友A:
和走线的安全距离,空间有关 。导线之间寄生电容,互相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走线的安全距离,空间有关 。导线之间寄生电容,互相干扰。

有道理,你看看自己的设计规则,是不是那个有冲突,电源线一般会调整的尽量粗

网友:
有的线是要尽量宽的,后来细了,应该是没有办法粗,针脚太密,粗一点走不了线。
所以才把最后一点细一点,其他的都要尽量粗一点。

网友:
根据电流的大小,选择线宽就行了,是在是要大电流,可以增厚镀铜。30um提高到60um。为什么只揪着线宽不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