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运行时电压过低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9-30):
想请教下大家,电子设备运行过程中电压过低该怎么办呢?有啥好方法没

网友:
运行过程中电压过低。
1是电源工作电流不够大,可以更换电压一样输出电流大的电源。
2如果是经过稳压器件输出的电源,更换输出电流大的稳压器件电压需一致。
3设备中元器件损坏拉低工作电压了 。

网友:
设备运行,电压过低,说明电源功率不够大,可以提高更大的电源。
检查电子设备中的器件是否有损坏,引起电子设备内阻减小,拉低电压。总之提高电源功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