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或FPGA扩展IO口与处理器自带IO的区别?

楼主(2022-09-30):
cpldFPGA扩展IO口与处理器自带IO的区别?

网友:
IO的差别一个是电平标准,一个是驱动能力。速度不是问题,CPLD和FPGA的速度相对处理器来说更快,如果电平标准一样,剩下就是驱动能力了。一般FPGA或CPLD的驱动能力是可编程的,最大驱动能力一定比处理器的能力大,所以处理器IO能做的CPLD、FPGA都能做。

网友:
CPLD大部分是做为CPU的扩展,替CPU完成外部引脚资源的扩展、输入输出时序管理、部分软件功能实现,肯少单独用CPLD

网友:
可以在IO连线中串联一个51欧姆的电阻,方便测量,更重要的是能保护CPLD的IO,更深一步是能改善高速信号的振铃、信号反射。提高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