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接地后单片不运行了

楼主(2022-09-30):
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升5v模块用的某一个宝买的的共地升压模块。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了NPN三极管放大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e接地后单片机就不运行了呢?这个电路图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1.如继电器用三极管控制接地,继电器另外的地要断开。
2.继电器的地线不要与芯片地连接在一起,直接连接到3.3V电源地。
3.建议直接上原理图更容易看出问题。貌似继电器闭合后把5V电源直接接地了,是有问题的。

网友:
看你的电源功率是不是够,开关频率是否高。继电器还是建议单独供电。如果继电器在吸合时电流过高,会把电源电压拉低,造成单片机死机。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捕获一下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曲线。

网友:
要注意VRM(电源芯片或电源模块)、PCB上的电容、PCB上的电源和地平面、芯片封装内的电容、封装内的电源和地网络、Die上的电容。电源一定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