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rgo中如何将铜皮与焊盘融合起来

楼主(2022-09-30):
比如,我铺设5V网络的铜皮,希望与5V的焊盘融合起来。但是软件却将它们隔离开了

网友:
敷铜默认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几个pin脚与地融合的话,先find里面只选中pins,然后选中你需要融合的几个pin脚,点击edit-properties,找到DYN_THERMAL_CON_TYPE选项,选择FULL_CONTACT即可

网友:
我们在铺铜的时候,需要事先对铜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进行设置,有全连接、十字连接等多种连接方式,我们需要对全局的铜皮的连接方式进行一个设置

网友:
在Allegro软件中,在进行铺铜之前,对铜皮与焊盘还有过孔的连接属性进行设置的方法解析。

网友:
    是指需要全连接却默认十字连接吗,在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里这个选项C:\Users\USER\Documents\56WJ0RUW0$ULDL{E~GE3Q(L.png

网友:
    小区域用静态铜箔铺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