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单双向TVS二极管?

楼主(2022-09-30):
怎么区分单双向TVS二极管?

网友:
看型号,以TVS管SM8S33A和SM8S33CA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尾缀后面,双向TVS管比单向的多了个字母C。

网友:
    单双向二极管的导通方式不同,一个单向导通一个双向导通可以直接看规格书辨别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万用表测双向两边都有电压,单向一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