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参数和选型

楼主(2022-09-30):
一、磁珠的主要参数:

①阻抗:磁珠阻抗是在100MHz时测得的阻抗所确定的。常表示为22R@100MHz,即为磁珠在100MHz下,其阻抗为22Ω。阻抗越大,抑制噪声的效果越好,我理解为阻抗越大,消耗在阻抗上的能量则越大,更容易让噪声以热量形式散出,从而达到抑制效果。
100MHz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标准,此频率并不是磁珠阻抗最大的时刻,因为磁珠在实际的应用中,随着频率的改变,随着电流的变化,阻抗都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②DCR(直流电阻):指直流电流通过磁珠时,磁珠呈现的电阻值,DCR一般越小越好,对有用信号的衰减越小。
③额定电流:指磁珠正常工作时允许的最大电流。

二、磁珠的选型

①分析信号频率及噪声频率
噪声的频段要大于交叉频率,便于磁珠吸收噪声而不是反射噪声;信号的频率小于交叉频率,防止信号被衰减。
何为交叉频率?首先我们要知道磁珠的简化等效模型为一个电感和一个电阻串联,当然还存在一些寄生电容之类的参数,如下图。

磁珠的阻抗为Z=R+JWL,下图所示,箭头处对应的频率称之为交叉频率。

小于交叉频率时,Z和XL几乎是重合的,此时的磁珠主要呈感性,电感并不会吸收能量,此时反射噪声;大于交叉频率时,Z和R曲线几乎是重合的,此时磁珠主要呈电阻特性,大电阻,起吸收噪声并转变为热能的作用,此时才是体现磁珠的吸收噪声干扰的作用。
总结即交叉频率越大,磁珠呈现感性的频段越宽,对低频的吸收能力越弱(此处的吸收指的是磁珠等效模型中的电阻吸收噪声转换为热能),对高频的吸收能力越强。交叉频率越小,磁珠呈现感性的频段越窄,对低频的吸收能力越强,对高频的吸收能力越弱。
②注意DCR(直流电阻)的大小
直流电路中,要注意防止DCR过大,导致信号衰减,例如5V 500mA的电源,经过一个DCR=1R的磁珠时,电压会衰减500mA*1R=0.5V,要注意后级电路对于输入电源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交流阻抗越大,滤除噪声好,但是DCR也会大,对有用信号有衰减,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选择。
③额定电流的降额使用
工作使用中一般将额定电流降额百分之80使用即可。

网友:
交叉频率越大,呈感性频段越宽,为啥是对高频衰减更强,低频衰减更弱?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
这是因为交叉频率点重合的左边和右边以此为界,相对来说的高频和低频。

网友:
    磁珠有一个特性曲线

网友:
    磁珠选型需要关注DCR,额定电流,阻抗频率曲线。电流会造成磁珠的阻抗频率曲线变化很大,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