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赋值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2-09-30):
求问各位大神 在赋值的时候出现下面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 ['Adrian';'Jim';'Joe';'Sally';'Sue'] = ['001';'002';'003';'004';'005']
??? ['Adrian';'Jim';'Joe';'Sally';'Sue'] = ['001';'002';'003';'004';'005']
Error: Multiple left-hand sides must be separated by commas.

网友:
    matla只能单独赋值。看你想完成什么样的功能,可以用结构体

网友:
    将程序改成这个试下[Adrian,Jim,Joe,Sally,Sue] = deal('001','002','003','004','005')

网友A:
    你想完成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完成什么功能?

    就是做离散数据的绘图 给每个学生分配一个ID 赋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