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下这个AD8032运放电路?

楼主(2022-09-30):
    下图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用一个AD8032搭出来的同相加法电路,该电路基本就是以前课本里面学过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2=R6=R5, R7=2R1,此情况下,输出应该是两个同相输入之和,但是仿真时却发现,两个同相输入端输入毫伏电压值时比如1mv,输出结果是不对的,并不是两个同相输入端之和,甚至还出现了负值,而两个同相输入端输入值大于毫伏值,比如为1V时,输出结果是正确的,为1.9V,接近2V。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是我仿真设置不对,还是另有原因?希望高手能分析下,谢谢!

    同相端输入1mv,输出结果为负值,并非两者之和,如下,

    同相端输入1V,输出结果正确,如下

网友:
    R5不需要,查下加法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
    运放不是理想的~~考虑下运放的实际参数

网友:
    运放输出不能太靠近地或电源,误差大,应避开。

网友:
    单电源运放,就算是轨到轨的,输出在mV级别都是线性非常差的,你使用双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