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模型文件导入CAD然后protel,有问题

楼主(2022-09-30):
Viewport entity with no extended data--invalid
在将CAD文件导入protel时遇到这样的错误,哪位高手有经验,麻烦指导一下,谢谢!比较急

网友:
    之前导过,但不成功,具体形状会有,需要自己再修改,总之比较麻烦。protel导CAD就简单

网友:
    在Protel中的PCB在save as的时候有三种格式可以选择,你都试一下,只有一种是可以的。

网友:
    用CST导出DXF文件,再导入ADS,导出Gerber文件(稍作修改之后),再导入protel。这个方法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