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Tspice上仿真基于谐振耦合的半桥转换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9-30):
我想做一个基于谐振耦合的半桥变换器。仿真软件用LT-spice。一般来说,基于磁耦合的谐振变压器要求原边电感线圈和副边电感线圈的旁边串联或并联一个电容,组成谐振电路。谐振电路有谐振频率,f=1/(2*π*√LC)。在谐振频率和输入频率相等的时候,变压器有最大效率。但是我在LT-spice上仿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
问题一是:我发现,初级谐振电容的值是1090pF的时候电路还没达到最大效率,在等于1190pF的时候才有最大效率。这让我怀疑电路是不是真的谐振了? 我带着这个疑问把次级的谐振电容C9拿掉的时候,发现电路效率基本不便。可是在耦合系数只有0.5甚至0.3的时候,效率都可以到达80%。问题二就是:我不明白我的仿真里有没有发生谐振?有的话怎么在Ltspice里看谐振频率呢?还有为什么谐振频率的计算值和仿真对不上呢?

网友:
看一下原边的电流波形是不是正弦波。另外原边是对称半桥,半桥的那两个电容也是要参与谐振的。

网友:
为何两线圈的耦合系数是0.5

网友:
耦合电感等效成理想变压器且在原边并联励磁电感,副边电流就是原边电流减去励磁电流,当励磁电流较小时,副边的电流就接近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