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源电路中MOS管并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9-30):
    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图中电源电路中MOS管并的红框内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MOS管两端并联电容,对减少EMI可能会会有一些作用,但其副作用也比较明显,通常不使用这种方法来降低。

网友:
    这个电容一般很小,可以有效减少EMI。
带来的直接效益是:减少了DI的损坏几率和发热,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
    很多类似的电路的这个电容是不画的,但实际中为了降低对MOS的参数要求,会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