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接收spi数据需要fifo吗?

楼主(2022-09-30):
    FPGA 接收spi数据需要fifo吗?

网友:
    从使用角度来说,简单的FIFO就相当于一个双口RAM,你可以从一个口往里面写数据,然后在FIFO未满之前通过另一个口将数据读出来。

网友:
    从学习角度来说,你可以用ISE coregen的工具去生成FIFO,通过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FIFO的相关输入与输出,相应的UserGuide关于FIFO的参数的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