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7104C电压由VCC5V升压为16V是芯片自带的吗?

楼主(2022-09-30):
芯片内部是自带这个将5V升为16V的,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查了手册,手册上又没说这个16V是自带的,手册也没说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EL7104C电压由VCC5V升压为16V1、电容必须配合晶体管振荡电路才能达到升压的目的,单单两个电容无论你是并联还是串联,都不能升压。

网友:
主要用于补偿电力系统感性负荷的无功功率,以提高功率因数,改善电压质量,降低线路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