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中,用什么将入射信号与反射信号分隔开?

楼主(2022-09-30):
    射频电路中,用什么将入射信号与反射信号分隔开?) H# O* Q2 q5 H9 u. c

网友:
    “环行器”可以将入射信号与反射信号分隔开。这是一种非互易的多端口微波铁氧体器件。在这种器件中输入任一端口的功率,都会按照一定顺序传输到下一个端口。环行器在微波电路中可用作双工器(在一个天线上同时进行接收和发射的双重操作)和单端放大器(如二极管参量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间的隔离。

网友:
    接地线或屏蔽盖等,也可以设计中将他们在板子上远离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