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gassing怎么自动屏蔽关键线路

楼主(2022-09-30):
请教一下, 假如图中红色的走线时一根关键走线, 在参考层做degassing时需要避开这根关键线路,保证这根线的参考平面是完整的。

目前只能先按照常规的degassing 在shape上面打孔,然后手动删除这根线下面的孔,保证参考平面是完整。

有没有办法degassing在打shape的孔时, 自动避开指定的走线?

网友A:
    设置自动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自动避让?

    是的, 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自动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