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es里面的图像在figure中显示,,为什么没有colorbar啊?

楼主(2022-09-30):
    我想直接保存axes里面的图形,可是没法保存。
于是我用copyobj将axes里面的图形复制到figure里面,再进行保存,可是axes里面的colorbar没有传到figure里面,这得怎么办啊?
代码如下:
    new_f_handle=figure('visible','off');
new_axes=copyobj(handles.axes1,new_f_handle); %axes1是GUI界面绘图的坐标系
set(new_axes,'units','default','position','default');
[filename,pathname fileindex]=uiputfile({'*.jpg';'*.bmp'},'save picture as');
if ~filename
return
else
file=strcat(pathname,filename);
switch fileindex %根据不同的选择保存为不同的类型
case 1
print(new_f_handle,'-djpeg',file);
    case 2
print(new_f_handle,'-dbmp',file);
    end
    end
    delete(new_f_handle);

    如此保存之后,还是没有colorbar

网友:
    执行 colorbar然后figure中就有了

楼主:
    可是我有多幅图像要在figure中显示并保存,有的是不带colorbar的 ,这样就默认了所有传到figure里面的图形都带colorbar了

网友:
    改为可见new_f_handle=figure('visible','on');看有没有复制过来。如果有的话可能是print的问题,试试im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