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ADS版图仿真和原理图仿真为什么差别有那么大啊?

楼主(2022-09-30):
    用ADS原理图仿真优化发夹型微带滤波器(中心频率550MHz,带宽50MHz),优化后指标很好,转到LAYOUT中仿真后,频率偏移了20MHz,插损大了10dB。请问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需要注意什么?请高手帮忙回答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你试着手动划分一下网格 不同的网格划分结果往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手动划分一下网格 不同的网格划分结果往往不同

你能说一下你是怎么转化为版图的吗?我转化为版图仿真,老是失败.电容之类的器件也出问题你能说一下你是怎么转化为版图的吗?我转化为版图仿真,老是失败.电容之类的器件也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哈,版图仿真是用的矩量法来仿的,和实际电路相差更小,而原理图仿真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哈,只有通过对版图的反复修改,得到达到指标的电路。

网友:
    这很正常呀,原理图和板级仿真差别肯定会有,板级仿真更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