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数据在FPGA内是怎么构成电路的?

楼主(2022-09-30):
    bin数据在FPGA内是怎么构成电路的?

网友A:
    FPGA内部都是查找表,触发器,选择器等组成的。bin数据只是当做bit数据存储在FPGA内部的存储器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内部都是查找表,触发器,选择器等组成的。bin数据只是当做bit数据存储在FPGA内部的存储器中使用。

    那怎么的二进制是一个触发器,选择器呢

网友:
    你想问的时候FPGA配置信息是怎么起作用的吧?
那些二进制数就是选通FPGA内部的连线,配置LUT内部数据,对MUX选择器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