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使用AD09做信号完整性分析:pcb components were not all linked to source sc...

楼主(2022-09-30):
tools-->signal integrity:一会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啊?教学文档上给出的是没有分配属性,但是出来了一个model assignments,我这个就没有!还有问下: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时,IBIS模型是AD09自带的啊。比如我自己画了一个电路,如果要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那怎么知道用哪个模型啊!

网友:
在Project->compents links,把左边的元器件加到右边。

网友:
用Altium做信号完整性仿真的步骤:
1.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中设置电路板层叠的参数
2.在design->rules中设置和信号完整性分析相关的规则
3.tools->signal integrity->model assignment为需要仿真的器件添加模型,如IBIS模型
4.tools->signal integrity->model assignment->analyze design对所有net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一步花的时间要多一点
5.选择重要信号,进行反射和串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