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别封装丝印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09-30):
封装是AD转过来的,丝印的线在图里所示的subclass,但是根据原理图导入PCB之后就只有这一个器件丝印不显示,其他器件丝印都正常,但是在AD转过来的PCB中正常显示,不是很明白是因为什么,求大佬解答

楼主:
    嗯,找到问题所在了,应该删除器件,再重新放置,因为修改了丝印的所在层,可能没跟上更新

网友A:
    倒过来可以正常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可以正常用吗?

    可以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