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开关电源7.5V改5V?

楼主(2022-09-30):
型号NES-150-7.5 的开关电源,如何改动能变成5V直流稳压输出?

网友:
改变角上边电阻值试试看,电压能否变化,选择自己需要的电压数值。

网友:
输出端有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应该可以接近要求的电压等级

网友:
可以用一个宽范围输出的一个电源芯片,LM2596s-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