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Cadence Orcad16.6中的疑问

楼主(2022-09-30):
    16.6中创建了一个项目以后,在同一个DSN里面,创建了多个文件夹,然后导出网表。但导出的网表只有那个make root的文件夹,其他文件夹都没有。
    & O) w5 m* r$ a* \请问该如何让每个文件夹都一起导入在网表里呢?* c* k/ P" c" Y

网友:
    不论你的原理图是用哪个工具画的,在生成网表的时候,请选择Layout工具对应的格式。

网友:
    如果是层次图的话,要在root的文件夹中定义一页连接端口